做了一个OFF page connector

楼主(2008-09-10):
问一下 OFF PAGELEFT-R是什么属性 应该怎么加上
谢谢

网友(2009-03-12):
和网络名一样

网友:
你想做新的吗?如果是做新的,那么那个value填不上新值,
另存为的时候改为你想叫的名字,在用的时候自然就变了

网友:
回帖赚积分

网友:
楼上的,回帖有积分么?

网友:
不会有吧,在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