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内电层用2D线划分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今天看了一个PCB板  很有意思  内电层用的CAM内电层
他分配了很多网络  但是没有用铺铜 用的是2D 线画的
我想可能是铺铜有最小区域限制  但是2D线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那它代表什么  就是打样出来是什么

楼主:
自己回答  2D线是铜

网友:
這是內層用了負片

网友(2008-10-30):
内层负片用的2D线是无铜分割线,间隔就是2D线的宽度。其它的部分是铜箔。

网友:
此外要给每个2D包围的区域定义分配网络,如果用过allegro就能知道,allegro也支持,线分割,呵呵,你可以想象把CAM看做一个大铜皮

网友:
我外行了,好像是不能赋予网络,刚才看了一下,我用的方法是错误,

网友:
在PADS中内层网络中的话最好不要用负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个PCB板  很有意思  内电层用的CAM内电层
他分配了很多网络  但是没有用铺铜 用的是2D 线画的
我想可能是铺铜有最小区域限制  但是2D线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那它代表什么  就是打样出来是什么

你看到的不会就是我的PCB吧?

网友(2010-12-08):
请教楼上,用负片输出除了文件小有什么好处呢,同一层中有好几个网络,怎么不用混合层呢?谢谢~

网友:
除了文件小,无任何好处.

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尽量不要用负片层来分割几个网络.

如果某一内层需要分配多个网络,推荐用混合分割层或no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