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元件不能显示方向吗?

楼主(2008-09-10):
capture中元件不能显示方向吗?
比如DXP中图1,可以显示pin的反向 输入输出,还是双向,--而capture中pin不能显示? 图2,几种模式都不可以显示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中元件不能显示方向吗?
比如DXP中图1,可以显示pin的反向 输入输出,还是双向,--而capture中pin不能显示? 图2,几种模式都不可以显示方向

是的,只是个属性,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不是属性可以设置输入,输出,但是好像表面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