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中如何移动和删除安装孔?

楼主(2008-09-10):
好像根本就不能选中。是怎么回事?(放置时并没有设置成固定)

网友:
是 的  在 单 板 上 放 置 后 是 不 可 以 移 动 的  可 以 根 据 坐 标 一 次 放 置 好

楼主:
能否删除?

不能移动,总应该可以删除吧?

网友:
删 除  没 有 问 题

楼主:
可是怎么删除呢,选择不上啊?

网友:
可以选择中,也可以删除和移动的,只不过是要在布线模式下。
要移动安装孔,选择后右键属性编辑坐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