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relief 的问题请教?为什么要做FLASH焊盘?

楼主(2008-09-10):
(图片)

网友:
内电源层连接 是不?新人愚见!

网友:
内层出负片一般都用的

网友:
themal relief(防散热PAD),我们在制作pad时,最好把flash做好,如果,你不用负片,可以不用加

网友A:
flash 内径=drill diameter+16mil

flash 外径=drill diameter+30mil

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Allegro 焊盘与零件的开发.pdf (739.27 KB, 下载次数: 346) Allegro焊盘制作.pdf (102.51 KB, 下载次数: 294)
今天看了这三个文件清楚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 内径=drill diameter+16mil

flash 外径=drill diameter+30mil

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 [/quot
说的很对,学到知识了

网友(2009-11-22):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0-10-13):
    做FLASH焊盘是为了焊接时考虑,热量不至于过快消散

网友B(2010-12-21):
不做flash,若为负片,则会短路得一塌糊涂

网友(2011-11-25):
引用 网友B:
不做flash,若为负片,则会短路得一塌糊涂

错了,不做anti会短路的一塌糊涂
thermal flash只是用于预防散热过快导致的焊接不良

网友:
    看来处处都有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