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这个警告怎么改!

楼主(2008-09-10):
我在做好原理图的时候过DRC生成了这个错误

显示是部分名字错误,我看了一下是因为没能显示那么多,就把最后的部分系统自动给删除了,我想问下高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是名字太长了。

网友A:
    检查你的封装库文件,都是那里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警告可以不予理会,我们一般都不管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封装库文件,都是那里面的问题!

    封装库里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