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器件引脚交换

楼主(2008-09-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是在问FPGA的问题,还是ALLEGRO

网友:
我想其实你把FPGA的引脚定义改变一下就好了么

网友A:
PIN的交换必须在原理图中设置,打开原理图,选中要交换PIN的元件 右键"edit part"元件。然后view ——》package显示整个元件。EDIT——》properties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添加pingroup的值,默认的是空的。 相同数字的管脚之间可以交换。如图。重新生成网表后导入到allegro中,在allegro选择place——》swap——》pin 分别单击要交换的PIN后done

网友:
swap关键在于线路图和pcb要同步。

网友(2011-05-13):
PCB中引脚交换之后,如何导到原理图中

网友B(2012-10-27):
引用 网友A:
PIN的交换必须在原理图中设置,打开原理图,选中要交换PIN的元件 右键"edit part"元件。然后view ——》pac ...

搞定了,3Q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3Q

楼主,能告诉下怎么解决的么?我这儿一大堆要交换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