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对allegro PCB SI仿真设置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8-09-10):
小弟刚学仿真,但是在对仿真设置时却有点疑惑,不知那位大哥能告诉我?
疑惑如下:
对PCB文件进行PCB板参数,在PCB SI界面中选择设置Analze  ==》 Setup Advisor  ==》 板层设置(Edit Cross-section)时,提到一个Impedance(传输线阻抗
据我所知它是根据前面输入的介质厚度、线宽和铜厚自动计算出来的。
那在对信号的仿真分析参数进行设置时,在PCB SI界面中选择Analyze==》SI/EMI==》Preferences==》Analysis Prefences==》Interconnect Models窗口时提到的Default Impedance(传输线特征阻抗)又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啊。
谢谢!!!

楼主:
为啥没有人回答拟?
高手帮帮忙。谢!

网友A:
    那个是系统缺省的模型,可以自行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系统缺省的模型,可以自行修改参数。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想问这两个参数的设置都代表什么意思,是不同的设置还是同一个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学仿真,但是在对仿真设置时却有点疑惑,不知那位大哥能告诉我?
疑惑如下:
    对PCB文件进行PCB板参数,在PCB SI界面中选择设置Analze  ==》 Setup Advisor  ==》 板层设置(Edit Cross-section)时,提到一个 ...

前一个是根据板层设置,计算得到的相应阻抗。
    后一个是SigXP传输线模型库的缺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个是根据板层设置,计算得到的相应阻抗。
后一个是SigXP传输线模型库的缺省阻抗。

    还是不太理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前一个是计算出的板层走线阻抗,即PCB物理线路阻抗;
后一个是电路的传输线阻抗,图形阻抗。
    那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呵呵,因为对专业术语不太理解,希望我把上述概念解释清楚了)

网友:
    理解得不对。
    我想你想表达的物理线路阻抗,是指它的等效电阻,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前后都是指的阻抗,都是传输线的特性。
    前者是针对一个具体的设计来说的,比如一个四层板,设计好叠层后,那么每层上不同的走线宽度,会计算出不同的阻抗。
    而后者是设置工具本身的缺省值,跟具体的设计无关。

网友:
    建议你看看Allen的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