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的概况及七大抄板流程

楼主(2008-09-10):
PCB抄板的概况
PCB抄板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将PCB电路板进行复制,很多人对PCB抄板不了解,其实PCB设计的难度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也算是高精尖技术。PCB设计并不全是做盗版使用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开发自己的功能才需要使用反向研究。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mp3研究需要2年,我们看到后也开始研究需要2年(其实这种跟随性的研究需要的时间更长)那么也就是说这2年间我们只能**外的mp3,我们自己的mp3晚了国外4年时间而且这2年中国外mp3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效应不是简单的时间和金钱能够换回的了,但是如果采用反向研究,我们可以很快的跟上,为了避免盗版我们可以给mp3加上新的功能如收音机等其他功能,这样我们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跟国外的一些垄断产品一起竞争了,所以PCB抄板、PCB设计、SMT加工、IC解密、样机制作并不是那么的邪恶,只是有很多人把他们用在了非法的途径。
PCB抄板的步骤和质量也是要求非常高的,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能完成的。
PCB抄板的方法及步骤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级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元气件位置的照片。现在的pcb电路板越做越高级上面的二极管三极管有些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抄板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仪扫描的时候需要稍调高一些扫描的像素。
第三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PHOTOSHOP进行修补和修正。
第四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所以说PCB抄板是一项极需要耐心的工作,因为一点小问题都会影响到质量和抄板后的匹配程度。
第五步,将TOP层的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
第六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七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抄板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一块和原板一样的PCB抄板就诞生了,但是这只是完成了一半。还要进行测试,测试pcb抄板的电子技术性能是不是和原板一样。如果一样那真的是完成了。
备注:如果是多层板还要细心打磨到里面的内层,同时重复第三到第五步的pcb抄板步骤,当然图形的命名也不同,要根据层数来定,一般双面板抄板要比多层板简单许多,多层PCB设计容易出现对位不准的情况,所以多层板抄板要特别仔细和小心(其中内部的导通孔和不导通孔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对了,如果我用PADS软件的呢?如何抄?还有就是如何测试?
能不能做个教程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