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系统无法按装PADS2007?

楼主(2008-09-10):
小弟新手,装了好多次pads2007,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电脑无法安装2007,有的却可以。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一般重装下系统就可以装了!

网友:
具体什么现象贴出来才能帮你..

楼主:
就是在提示关闭杀毒软件和反间谍软件时,无法进入下一步安装了。请大侠指导下,,,,谢谢!!!!!

小弟经常碰到,就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有的时候重装系统是OK,有的时候却不行。杀毒软件也没有装,真晕了。求教!!!!

网友A:
PADS2007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如果LZ是ISO的文件,要用虚拟光驱安装(不要解压缩后安装),就是直接从虚拟光驱中读取安装(装载-你的ISO文件,然后在点击另外一个虚拟的光盘符号进入安装),其实ISO文件本身就是镜像文件用虚拟光驱读取的,而不是解压缩,你可以试试此方法,之前我的PADS2007解压缩安装后无反应,用此方法后就可以了;再就是关闭杀软和防火墙,你再试下吧!重装系统不是好办法,有的电脑重装完也一样不可以安装!

楼主:
嗯,好的。谢谢。。。。。。呵呵我试试

网友:
樓主,附件給你作個參考吧..

楼主:
晕哪 ,我昨天把我家里的电脑系统都重新一启遍,可还是装不了呢,真叫人郁闷哪

网友:
可能是安裝文件本 身存在問題吧.
再下個新的軟件試下吧

网友:
在注册表里面删除和POWER PCB相关的东西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

我在安装的时候也遇到过,点击安装后没有反映。
有人提议重装系统,修改注册表等都太麻烦了。
我又发现了个方法就是在不解压的状态下直接安装,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
我用的是压缩文件,双击文件打开但不解压,直接双击autorun.exe文件,按照正常安装就可以了!
这样安装可能会比较慢点,可是总比重装系统要快点吧!
呵呵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
呵呵,俺也遇到过,不过现在好了呵

楼主:
那位大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处理这一现象呢

楼主:
我之前用过2005的安装从没有出现过问题,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安装的。可现在,想请问下是不是2007有什么BUG啊!!!!

网友:
我也有遇到,好象是XP系统不好,有些装机版的XP不能装,

网友:
安装文件也不能放在中文文件夹里。如果放在中文文件夹里好象也不能安装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2007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如果LZ是ISO的文件,要用虚拟光驱安装(不要解压缩后安装),就是直接从虚拟光驱中读取安装(装载-你的ISO文件,然后在点击另外一个虚拟的光盘符号进入安装),其实ISO文件本身就是镜像文 ...

嚴重贊同!!!
以我剛剛的經歷作證!

网友(2008-10-10):
我假面想安装PADS2007可惜每次点击都没反应,日他妈妈的,2005PS2也是一样,现在正在用简体版呢,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