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舖銅區

楼主(2008-09-10):
求助ADS舖銅區線條太粗,導致局部角落未能有銅.我在POUR OUTLINE的屬性中將線寬由0.254MM改為0.1MM可是FLOOD之后出現的卻是細網狀填充.請高人指點該如何設置,才可使線條變細且呈實心(SOILD)舖銅....
謝謝.

网友:
在TOOLS/OPTION/GRIDS里 ,修改hatch grid/cooper的值改为0

网友:
设置0.0254mm了填充后也有可能显示成细网状填充,这是因为,layout可以设置最小显示线宽,从而节省内存,加快速度。如果修改后,依然显示成细网状,那就要检查最小线宽设置了。可以无模式命令r n设置最小线宽, n 是要设置的最小显示线宽。单位是当前所用单位。

网友:
tools菜单栏下面好像没有option选项啊,更谈不上grids了,难道我的版本和楼上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主意.
很好,很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志,你的肯定不是PADS2007...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