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了PAD2004,原装的ALLEGRO打不开了呢

楼主(2008-09-10):
为什么我装了PAD2004,原装的allegro打不开了呢?提示说什么license有问题

网友:
抛砖:是license的原因。

与PADS同时安装时的LICENSE相互冲突问题的解决
           1:因为CADENCE与PADS2005均用到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所以会产生冲突。
           2:再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变量名:“CDS_LIC_FILE”,变量值:“D:\LM_LICENSE\license.lic”(按实际的存放路径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可是我添加了一个ALLEGRO的环境变量,还是不行呀.

网友:
先装ALLEGRO 再装PADS
不过这样的事我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