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盲孔怎样设计比较好

楼主(2008-09-10):
六层板,盲孔要怎样设计比较好,我上次设计的时候基本上每层都有盲孔,到后面制板的时候发现很困难。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盲孔有没有一个设计方案。
希望路过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
我个人是这样做的:只做参考
方案一:最好是只有通孔。(行不通的情况下要参考以下)
方案二:VIA(1-2),VIA(5-6),VIA(1-6)
方案三:VIA(1-3),VIA(1-6)
当然优先顺序也是从高到低的 。

网友:
Try not to use blind via, except laser via on the outer layers.

网友:
成本很高的偶!而且一般的厂家很难生产。推荐使用全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