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引脚重名问题

楼主(2008-09-10):
今天在画原理图的过程中发现元件引脚重名引起的问题。
1。如果把引脚类型定义成input/output/passive等非power的类型时,在画元件时只是给出warning,但是在生成网表时会提示error,查session log会看到提示重名导致的错误。
2。如果把引脚类型定义power类型时,在画元件时同样给出warning,但是生成网表时不会提示error,但查看网表文件时发现不管是否是同一元件,只要重名的引脚都被归入同一网络中去了,如所有的VCC被归到同一网络。而我根本没有没有连接这些VCC引脚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引脚名称不能重复吗?是不是要定义成IO1,IO2...ION;或者GND1,GND2。。。GNDN呢!还望高手赐教哈

楼主:
晚上翻了一下过去的帖子,发现除了POWER类的引脚,应该是不允许重名的!问题1解决,但是问题2呢?我的电路板需要四种电压,是否要把引脚名称改成3V3,2V5,1V8,1V来防止他们被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
是要定义成IO1,IO2...ION;或者GND1,GND2。。。GNDN
就是这种方法,
论坛上有很多解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画原理图的过程中发现元件引脚重名引起的问题。
1。如果把引脚类型定义成input/output/passive等非power的类型时,在画元件时只是给出warning,但是在生成网表时会提示error,查session log会看到提示重名导致 ...

不同类型的电源引脚 名称当然要不一样,不然逻辑上就不通阿

Powe类型的引脚 支持“通过名称匹配来建立电气连接的”,类似于net na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的电源引脚 名称当然要不一样,不然逻辑上就不通阿

Powe类型的引脚 支持“通过名称匹配来建立电气连接的”,类似于net name

不同类型的电源引脚 名称当然要不一样--这个能理解,难道我同一类型的电源引脚也不能用同一名字吗? 比如我有一芯片有好几个DGND,也要命名为DGND1    DGND2----

楼主:
上午做了个小实验,发现在连线或者加网络标号之前,所有相同name的power型引脚都属于同一网络,但是在实际连接之后,各引脚所属网络就变成指定的网络了,也就是实际连接优先级要高于引脚名称,不知是否片面?另外还发现把引脚定义成power型,可以实现跨页的电气连接,而无须off-page-connector.

楼主:
mopenqfei:我觉得相同的电源引脚能用同一名称,其实最关键的是实际的连线,他的优先级最高,决定网络的归属.我尝试把name为vcc和gnd的两个脚连接到earth上,结果二者就被归到同一网络earth中去了,可见因该是以实际连接为主哈

楼主:
对这个问题再做个总结,加深印象.
1.非power型的引脚不能同名.
2.power型引脚可以同名,但一定要保证外部正确连接.
3.最好将同一类型的power型引脚归为一类,如3.3V的都命名为3V3,而2.5V的则命名为2V5,以防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类型的电源引脚 名称当然要不一样--这个能理解,难道我同一类型的电源引脚也不能用同一名字吗? 比如我有一芯片有好几个DGND,也要命名为DGND1    DGND2----

如果逻辑上是一类地 就可以使用一个名字GND

不同类型主要是指:电压不同,数模不同,IO,REG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做了个小实验,发现在连线或者加网络标号之前,所有相同name的power型引脚都属于同一网络,但是在实际连接之后,各引脚所属网络就变成指定的网络了,也就是实际连接优先级要高于引脚名称,不知是否片面?另外还发现把引 ...

是这样的,
但是为了增强可读性,一定要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