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皮做了一个特殊形状焊盘,如何添加它的paste层呢?谢谢

楼主(2008-09-10):
发现package geometery和board geometery里面都没有paste这一层,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A:
建焊盘的时候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焊盘的时候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用铜皮做的特殊形状焊盘。
不是普通焊盘

网友:
那下面就选SHAPE了。

网友:
按楼上说 的做,如果你实在 要一个 某某层 在这里加一个

网友(2010-07-09):
这种情况可以有三种处理方法,(1)按deargds所说的,在做pad时选择shape把该异形shape加进去,(2)在pad里不做这一层,再做零件时在package geometry 离得 paste mask top层相应pad位置加该shape;(3)在brd文件即在做板子时,在 package geometry 离得 paste mask top层相应pad位置加该shape。第一种和第二种处理方法,该shape和零件是一体的,建议优先选择在做pad时加载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