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时加载封装出现的error!!!!!!1

楼主(2008-09-10):
画原理图时加载封装保存decal时出现:Error: Duplicate pin number on Gate A - Logical pin 51 - Pin number 27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pin number 设置的一样了吧  查下DECAL  改下 就ok了

网友:
你的pin number设置的不对  在原理图对应的decal里面查找对应引脚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