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is文件里面的引线电阻,引线电阻,引线电阻的值怎么得到呢?

楼主(2008-09-10):
是自己测还是在pdf上查呢?但是好像pdf上面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如果自己测的话,该怎么测呢?

网友:
IBIS里面的RLC是器件的封装,封装也可以看成PCB(当然还有其他),板级的PCB可以提取拓扑,封装也可以,简单的封装可以等效成RLC,复杂的可以做成.PK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