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的spb15.7 和spb16都没有Analyze – Power Integrity选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10):
我安装的SPB15.7和spb16都没有找到PI选项,在analyze下也没有 Power Integrity,
奇怪?帮助和指南上都有啊?

网友:
好像在高阶的630(GXL?)里面

楼主:
谢谢!我是全安装,GXL中也没有看到啊!

网友:
    你需要在Change Editor之后选择PI Option。

网友:
    嗯,就是Allen说的

楼主:
    非常感谢!

    cadence太能藏了,需要先启动allegro pcb,再change edit,然后选择pi option,高就是高。我看轩辕剑的开发组都比不过
谢谢allen,谢谢tianya。

网友:
    When you lanuch PCB SI,it will pop up Cadence product choice dialog, and you can select PI here. If you have selected other product and checked ' use as default' before, you may need change edit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