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 pin Number 怎么修改

楼主(2008-09-11):
XD大家知不知道在allegro 中怎样修改PIN Number(pin角序号)的定义啊

网友:
    1.先选择EDIT/TEXT
    2.在CONTROL 框选择PACKAGE GEOMETRY  和PIN NUMBER(此项不选也可以)

3.点选需要修改的PIN NUMBER,再通过左右移动键在COMMAND栏移动并修改PIN NUMBER,再敲回车键即可。我的图里面我修改的是PIN28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那个PIN 角的定义就成另一个了(后面修改的PIN角名称),不会是前一个28了吧.

网友:
    pin number 应该是在封装里改的.在PCB板中修改不了吧

网友:
    恩,这个应该在库里面操作的

网友:
    3 4 5楼的试过了么,试过了才知道行不行,EDIT TEXT 可以修改 该成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影响其他的。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的
    第二种方法相对麻烦一下

网友(2008-10-13):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从库修改过来了,不知道可以直接修改。。

网友(2009-03-05):
    学习了,那我把PIN NUMBER删了,后来又想要,这要怎么加呀?

网友:
    不可,可以改的!

网友:
    我用的15.7,点了 EDIT-->TEXT 命令后,右边的control 的find里都是灰的,没有对象可选呢!究竟是咋回事呀,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当然该是在option里面选哦!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了解了

网友(2009-07-29):
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
表面现象是修改成功了,显示也是OK的,但是你Show Element看一下那个你修改过的脚,Pin Number还是之前那个...

网友:
在命令编辑栏里也可以改的吧

网友:
支持在库里改,这种改法很容易出错。。

网友(2009-10-20):
更新零件即可 10# 花心刺猬

网友:
edit-->text,然后再选择pin number.

网友(2010-04-21):
在封装编辑中如何修改引脚编号?

网友:
我想问下,有个pin没PIN NUMBER,我怎么添加一个,好像不可以!

网友(2010-12-15):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B:

不错!学习了!但是改了PIN NUMBER后NET没有变,在PADS中改了PIN  NUMBER ,NET相应的也会变!

网友:
我的是16.3 可以修改的

网友(2011-04-20):
改是可以,但show element里根本没有pin number,导入网表依然报错,到底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1-11-15):
谢谢,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会修改了。
楼主真好!

网友(2011-12-21):
16楼的兄弟说的很对,
表面现象是修改成功了,显示也是OK的,但是你Show Element看一下那个你修改过的脚,Pin Number还是之前那个...
所以导致了NET也不变,小弟正遇到这个问题纠结啊

网友(2013-01-14):
网络的连接确实没有修改

网友(2013-03-12):
还是在库里面改放心

网友(2020-05-24):
    那是不是更新封装的时候又会变回原来的了呢,这种方法不可取,还是需要去库里面修改才是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