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0 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在建封装(file--new-package symbol)的时候,最后设置高度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Setup——areas——Package Height,此时控制面板上的Active classic 和subclass分别设定为:Package Geometry 和Place_bound_Top,
此时: minheight 和maxheight 这两个格子是灰色的,无法填入数据。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啊?是破解不好的问题么?若是破解不好的问题,哪位可以发个可用的破解啊?我的邮箱是:zsxie@sohu.com

网友:
首先要在PACKAGE GEOMETRY下添加PLACE_BOUND区域,然后再执行Setup——areas——Package Height,选择所画的PLACE_BOUND 区域SHAPE,就可以设置minheight 和maxheight 了。

网友:
另外再讲一下,提问的时候标题请写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