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或综合器里面用tcl脚步文件有什么好资料吗?

楼主(2008-09-11):
    仿真器或综合器里面用tcl脚步文件有什么好资料吗?
一般怎用呢?

网友:
    是说tcl脚本文件吧

    这个是标准的tcl,在linux下用的很多的

我理解tcl就是命令行执行方式,只不过它把所有的命令行写在了一个文件里,一旦执行了这个文件,就把所有的命令一次运行完

跟GUI方式的区别就在于GUI方式下需要点N次鼠标才能完成的一个功能,在tcl方式下就是执行你在tcl文件中写的对应的几条命令

    至于优势,可以想一下,在大型设计里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至于使用方法,可以打开一个厂商的例子程序看下就知道了

    基本跟dos下的命令行相似的,hoho

楼主:
    有好的例子嘛
    在那块找啊
    也想了解了解这块

网友:
    各大厂商网站上有很多东东可以学习的
比国内的那些书好用的多
    多去淘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