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里的库discrete和devi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11):
用电容、电阻等时,两个库里都有,用device里的画出来后DRC通过,但是导出网表的时候就出现pin number missing的错误,换成discrete库里的元件后,就没有错误了。这两个库里的元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device库一般是你这个原理图最后画完后,库最后都保存在这里
而discrete库一般就是电容、电阻,二极管,一般的元器件都会在这个库里

网友:
其实大家都是只用后面一种

引用 网友A:
device库一般是你这个原理图最后画完后,库最后都保存在这里
而discrete库一般就是电容、电阻,二极管,一般的元器件都会在这个库里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其实大家都是只用后面一种,分开不如合在一个目录里面管理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