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PCB板设计

楼主(2008-09-11):
一块好的PCB板应该严格做到以下几点
1,性能优越,能够准确无误的体现原理图的意图。
2,每个IC的电源端都要有滤波电容
3,滤波用的电容要位于负载的电流流入处,不能在末端。
4,重要线要走蛇行
5,元器件排列整齐,横平竖直,方向一致(如电解电容)
6,丝印放置合理,整齐
7,整个板子疏密统一
8,焊上元器件之后,板子重心和中心统一
9,细线距板边1mm以上,粗线0.5mm以上
10,过孔类型尽量,排列整齐
11,发热器件间距适当
我觉得有必要补充点:
1、不同性质的走线要分开,3W的原则。
2、20H原则。(有的时候效果不明显)
3、板子的四周放置大小电容对,进行滤波。
4、功能类似的电路放置在一起。
5、如果可以的话,放置一些地过孔和电源过孔。
6、在走线密集区域或者是走线的换层处放置一些电容或者是过孔。
7、走线的临层相互正交关系。
8、关键信号:时钟线,一定注意走线的拓扑结构和长度。
9、电气特性的要求:阻抗的匹配和阻抗的控制。

网友A:
整理得很仔细,但4,重要线要走蛇行. 好象应该是:重要的数据\地址线等长要走蛇行处理。一般时钟线不能蛇行走线,要按3W甚至5W原则处理。

网友:
    好,不错,总结得挺详细的,支持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过孔类型尽量排列整齐,排列太整齐的过孔是不是会打断内层,导致内层地不完整?

网友:
    补充一点:

11项,发热器件间距要适中。IC,电解电容,时钟等敏感器件要与发热器件(如散热片,整流桥,续流电感,功率电阻等)保持一定的距离,注意风向通路良好。

网友(2012-11-05):
    说的很好啊~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说得很好!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有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理得很仔细,但4,重要线要走蛇行. 好象应该是:重要的数据\地址线等长要走蛇行处理。一般时钟线不能蛇行走 ...

请问3W 5W是什么意思啊。新手??

网友:
    理想应当如此,事实是常常不能满足。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