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我的叠层用的是  TOP  S  GND S  S  POWER  S  BUTTON  最不好的那种 因为BGA的线要6个走线层走才走的出,重要的信号走 2,4层  但是我的5,7层走的线不是很多,我就选择把  1,5,7的没有走线的用铺铜处理 理论上解决的很多问题  我自己的分析 就是都有地做参考平面,虽然地平面不是很完整 ,而前我的电源很多分割了 所以5,7用铺铜地 就解决了6的EMC问题  请问高手这样做有问题不 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  急''''''''''''等

网友:
8层板一地一电,地层太少了吧。最好增加一个地层,效果会改善很多。
修改一下走线,应该能把BGA的线走出来吧。

楼主:
我也知道很少啊  但是我的BGA确实是要6层板才可以走出来的  而前我的BGA两个焊盘的距离为26MIL  只能走一根线  又不能加层了  所以我才采用这种不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问我的上面的方法能改善一下不

网友:
那就尽量减少1,7层的布线,多余的都铺地,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认识到有布线的地平面跟完整的地平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走线带来的问题相当于地层开槽,可能导致回流路径包围面积增大,所以要合理放置过孔,通过换层提高整个系统性能。

网友:
把不太重要的线放在top和bot,多打些过孔,铺铜,尽量保证电源平面的连续性

楼主:
呵呵  我的电源平面很不完整  有16根电源线 还分割了5,6个电源平面  所以本人认为6的电源平面没有参考性 又不能加层 还跑400M的时钟 估计没戏 所以就想别的法子 尽尽人事啊

网友:
我的也是八层板,电源跟你的一样多,不过叠层顺序不一样,感觉电源层分割的一点都不好
八层板最佳的叠层顺序是什么呀?

楼主:
不过我的5,7就中间走了点线  四周没走线 看起来好象也有点参考性啊  个人觉得布线层数 =地+加上电源层数就最好了 有参考面 EMC也好 不过几乎没看到过这么做的  成本问题把

楼主:
我看过一个ARM9的板   那板很牛啊  4层板   他的第2层是地  第3层有一半是地
1,4层走线  而前把所有的电源都和信号线走在一起  他的第2层是一个完整的地  我想电源分割的不好也没什么问题把 不用他做参考面就是拉 至于信号线跨电源岛应该影响没那么大把  个人觉得要做到面面具到不现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