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建原理图库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小弟在建原理图的时候,有以下问题,求解"
1.怎么改变栅格的大小
2.怎么该引脚NUMBER,NAME的大小
谢谢,我改了下好象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建原理图的时候,有以下问题,求解"
1.怎么改变栅格的大小
2.怎么该引脚NUMBER,NAME的大小
谢谢,我改了下好象没有任何效果.

1.由OPTION中選擇PREFERENCE 修改 grid即可..內定1/2/5/10
2.引腳的修改只有NUMBER可改,大小不行
===>選擇你要修改的零件,選擇EDIT中的part進行修改

网友A:
请问引脚的NUMBER,NAME字体大小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引脚的NUMBER,NAME字体大小可以改吗?

不行的

网友:
新手请教?????

我想问问各位,为什么我随便画几个电阻,电容,三极管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 然后导入到pcb中只看的到元件而看不到网络  是怎么回事啊  搞不明白

网友:
各位指点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