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从PCB中提取封装?

楼主(2008-09-11):
问题如题。

网友:
file-----export------libraries就可以提取封装了,

网友:
楼上的女同仁是高手哦

也热心,难得啊...

网友:
file-----export------libraries好像只能是提取全部的封装
有没有一种可以提取任意一种封装的办法

网友:
楼上的 你可以去库里把不要的删掉啊~!!

网友(2008-12-13):
不过有个问题,在提取封装后,能找到整个的package,还有对应的pad,但是为啥没有pad对应的flash symbol啊?

网友(2009-04-26):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8楼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至今无解,期待高手出没!

网友(2009-05-27):
怎么不可以?我的可以!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对啊,我的也可以。
我的是16.2版本的

网友:
看看我的是16.01是否可以

网友(2010-02-02):
我的也试了试,能提出库元件
但是最后在其他图纸调用元件却调不出来,显示E- (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54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W- (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40CIR24D.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40CIR24D.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54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网友:
意思是说无法装载,找不到元件上对应的焊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焊盘也装载的有,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网友:
有可能这个BRD文件里的焊盘就没有做FLASH,所以就导不出来

网友:
斑竹曾发过一个skill的以单独到处某一个封装
叫export lib

网友(2010-03-19):
可能是库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
导出封装之后,怎么把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联系在一起呢?

网友:
要把导出的symbl,pad,flash放到原来自己相应的库里面,不放进去当然找不到了。

网友(2010-04-28):
12楼,你好。能不能将你的pad designer抓个图贴上来?

网友(2013-04-24):
路过 。。。我表示把11楼截图里面的那个no lib...啥的(也就是最后一项打钩)PCB板上的任何一个封装都能倒出来,不过flash 焊盘我没去注意过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哈哈,我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