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出artwork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8-09-11):
如图所示:说是输出光绘文件的类型或矢量跟已经应用的动态铜皮参数的格式不匹配,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改了以后又出现这个问题

说是精度的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
那就把DESIGN精度与GERBER精度改为一样就可以了,关于这个问题论坛里已有N个人问过了。

楼主:
谢谢,不过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改呢

:l

楼主:
后来我把这里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如图所示:原来是整数比小数位数多,我把它改为现在的小数比整数位数多就可以了; 谢谢deargds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