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Relative Delay 问题

楼主(2008-09-11):
很郁闷,我在Cm里面设置等长,走完线之后,只有Length和Delay右键点击Analyze出现线长和延时的数据,Relative Delay 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都不显示线长和差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个问题,走等长的时候,一组线设置了等长后,群组走线,如果线长差很多,allegro会自动走蛇形线调整等长么?还是要走完线之后自己添加蛇形线阿?
谢谢了,呵呵

楼主:
呵呵,解决了,郁闷,就一个设置问题,弄了两天,真郁闷
不过数值还有问题,继续学习,哈哈

网友:
到cns里面把propagation delay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选一下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CNS是什么咚咚?

网友:
工具栏右边像杆秤的图标。setup---constraints...

网友:
需要自己手动的走蛇形线
参考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8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