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dittal pair的单根走线切换?

楼主(2008-09-11):
刚学习mentor的工具。请问谁知道difftial切换到单根走线用什么命令呢? 我用的是EXPETITION 2005.1, 听说用ALT 键,可是不行,Ctrl键也试过,都不行?急!!!!!!

楼主:

谢谢你

不过我试了,它一开始它还是要两根一起走,把net自动连接上后,才可以单根了,可这时它自动走的线是很乱的,并不可以两根线走到半路,然后按alt 就能换到一根这样吗? 或者从pin引出来就单独一根一根引出来吗?它老是两根一起引出来,真麻烦呀。
以前一直用 allegro,感觉比allegro钝多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出来了,是F3(plow/muti) 要切换到toggle polw下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