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n及各位斑竹

楼主(2008-09-11):
Allen,
一直看到论坛里大家都在讨论阻抗匹配的问题,
 但是什么样的信号才需要阻抗匹配,
高频/高速???
今天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中看到一个式子,
传输延迟>上升时间/6的时候才做分布参数分析!!
以上还请解惑!!!!
为什么要以此公式进行判定????????

网友:
就我的认知范围来看,这个传输延迟和信号上升时间的比例关系的确定是一个经验公式,在SI的另一本经典书中(互连理论和设计实践手册)这个值认为是1/10;你说的那个1/6是在黑魔书中的,好像

一般的,对于所有分布系统,都应该用传输线理论来处理系统

而判断是否是分布系统的准则就是上面的经验公式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讲,那是个经验公式。
众说不一,理解就好。
特征阻抗是研究SI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正像我们可以通过S参数来研究端口网络的传输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