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一个allegro的DRC错误

楼主(2008-09-12):
如下图所示,红色的为顶层,蓝色的为PCB的底层,所抓的图是一bga封装的芯片。
我的shape的网络属性为gnd,shape 与line,pad,via 等的距离设置为15mil。
图中的两个drc错误是分别是pad 与shape ,line与shape之间太近了,所以出现了drc错误。
因为图中出现drc错误的同属于一gnd网络,我认为这种DRC不要让allegro检查,不知在allegro中如何设置啊
???????????
换句话说,就是相同的网络名称的话,就不执行设计规则检查。
注意不使用 waive drc。
在线等。。。。。。。。。。。。。。。。。。。。。。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关闭SAME NET DRC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诸位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