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位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大功率开关管的源极通过一个24.9mΩF的元件接地,这个不知具体是什么?
外形为两脚表贴(11X6.5mm),测其两脚是导通的.
烦扰我好几天了,请各位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开关管的源极通过一个24.9mΩF的元件接地,这个不知具体是什么?
外形为两脚表贴(11X6.5mm),测其两脚是导通的.
烦扰我好几天了,请各位赐教,

24.9mΩ的精密电阻,F=1%精度
用来监测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我分析下电路

楼主:
确实是电阻元件,F表示精度没错.
不过,该元件在我所测电路中应该是压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