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Allegro 如何设计重用

楼主(2008-09-12):
原理图用的是orcad设计 ,PCB用的是allegro,在第一版的时候做好 的  DDR2部分布线,想直接用在第二版,而其他的部分要改动,应该怎么办?
在第二版原理图里,我应经用OrCAD的Annote功能把位号重排了,更新到第一版的PCB后,DDR2部分的好多布线都没有了?
请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2008-11-03):
我也想知道.
什么方法最快.
还有,PCB里面的封装可以直接转到库里面使用么?
因为我是在别人的PCB文件上修改.
以前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用POWERPCB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保存到库文件里面的.

网友:
有没高人指导一下呀,作一点改动就得重新设计整个电路太痛苦了...

网友:
    序号不能改,一改都改了,2边都是靠序号对应的,这个改了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