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铺地铺不上的问题,用UPDATE to smooth也没反应或者软件死掉

楼主(2008-09-12):
今天遇到个以前碰到过的老问题。。就是铺铜铺不上,几乎所有我所知道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解决,请高手解答...
主要时TOP层铺不上,问题描述:
最初TOP层地可以铺上,然后Zcopy到BOT层。然后因为板上有地没连上,所以就打孔连接之类的处理,但是发现后来打孔后上层地就消失了
采用办法:
1、shape/global.../update to smooth,点了后仍然是1/49,多点几次。。软件死掉(一直忙,1小时都无反应)
2、从新打开,打开boundary,将TOP  boundary删除,从新zcopy从BOT到 TOP,和上面情况差不多,有时候会直接出现空的地。。就是只有boundary,但是无铜
3、将shape/global.../shape fill 设置为disabled,zcopy可以出现在TOP,但是update to smooth ,无反应,或者软件死掉。。。
4、采用anti etch铺铜。。呃。。。最后一步,软件也死掉。。。

几乎我所知道的办法都使用了,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请高手指示~~~~~~~~~~~~~~~~~~~~~~~

网友A:
先DBCHE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DBCHECK一下

好,我先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DBcheck没错误,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个以前碰到过的老问题。。就是铺铜铺不上,几乎所有我所知道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解决,请高手解答...
主要时TOP层铺不上,问题描述:
最初TOP层地可以铺上,然后Zcopy到BOT层。然后因为板上有地没连上, ...

查找一下OUT OF DATE SHAPE的位置,修正后再铺下试试。

网友:
    可能有过期SHAPE,先检查一下,在试试.

网友:
    多谢版主的解答,该问题已经解决了,从解决出来的办法看来应该是走线的问题,
    因为类似 这种有弯曲的走线比较多吧,所以导致铺地铺不上,

    而且还常常引申出

如果所示的一边能铺上地,一边铺不上的问题,后来将附近的差分信号线重新走一了遍就好了,不过偶尔推线或者打孔还是会存在地消失的问题
    不过都能SMOOTH回来,已经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规则设置有问题,这点还需请教一下版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动一下VIA或者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