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問題

楼主(2008-09-12):
請問大家用pads Router的時候,有否出現"Strategy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ed"訊息? 要如何解決呢?請給些意見.

网友:
从没用过这个

网友:
这个好像在2005Sp3的时候见到过 记得好像是因为你走差分对的时候 接近焊盘时候 区域不足 会提示 我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走线 不知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有一个Strategy文件叫BLAZERROUTER.STG在安装目录的setting目录下,把它考到需要的目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