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焊盘问题

楼主(2008-09-12):
请教关于焊盘问题

我看到一些板子的贴片元件的焊盘在Parameter参数里都是选择Blind/Buried制作的,为什么不选择Single呢?

网友:
关注你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一定不是白问的。。。我也不懂,但想知道。。。

楼主:
我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关于焊盘问题

我看到一些板子的贴片元件的焊盘在Parameter参数里都是选择Blind/Buried制作的,为什么不选择Single呢?

你应该是从板子中直接查看的,使用pad_designer查看实际的PAD应该是选的Single.没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Allegro,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做SMT时用的是Single,没有用过Blind/Buried,只有做Blind/Buried时 才用到Blind/Buried设置,老大告诉这样做,但其中原委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有知道的说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从板子中直接查看的,使用pad_designer查看实际的PAD应该是选的Single.没有太大影响的。

    是的,我是直接从板子中查看的,但这也应该算是个BUG吧

网友:
贴片的焊盘导入到allegro中后,就会自动变成Blind/Buried,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表贴(SMD)焊盘的类型显示为Blind/Buried,可判定为合格。

网友(2009-03-25):
    有遇到过,我是先把PCB文件生成库心后发现的,是SMT贴片式的,不知是否影响做PCB

网友:
    怎么ALLEGRO这么多的BUG呀?搞的入门者经常郁闷,因为和书上讲的不一样

网友:
    那样长的结实,重工时不容易掉!!!!!

网友:
    之前自己画金手指的封装,做BOT面的贴片引脚是用过这个设置。

网友B:
    ALLEGRO就是这样的,做PADSTACK的时候选的是SINGLE,但是用到板子中查看的时候就会变成BLIND,这属于正常现象,对做板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2009-05-27):
高手啊。。。。。。。。能研究的这么深啊。。。。
好样的。。。。

网友(2012-08-30):
16.2的版本都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
不会吧,我这个表贴焊盘在allegro中还是SMD呢?

网友(2014-06-16):
高版本应该没有这样了。。做焊盘的时候都没这个选项了

网友(2017-09-13):
引用 网友B:
ALLEGRO就是这样的,做PADSTACK的时候选的是SINGLE,但是用到板子中查看的时候就会变成BLIND,这属于正常现 ...

怎么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