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孔报错,有图

楼主(2008-09-12):
pads2005中设计的板子为什么在2007中有如图的地孔报错啊?请DX帮忙看看.

地孔报错

地孔报错

网友:
请确认网络是否连到!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PADS2007不能解决,一定要把地上的过孔用线连起来才OK

楼主:
第一次用PADS

在右键中,选“select isolated stitching vias"时,这些有问题的地孔全选上了。
但看属性时,和其它正常的地孔的属性是一样的。迷惑中。。。。

还有怎么删除已经铺的铜,第一次用PADS,太菜了,请大家不要笑我。

如果用Trace连接到地网络上,可以解决,我试过了,但100多个孔,累人哪。

网友:
地铜没铺通,可能是哪里被阻断了,调整下,重新铺吧。删除已经铺的铜 不知道楼主是指什么 不显示铺铜的话 是按PO,如果是要删除,加KEEPOUT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