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原理图纸大小怎么没用呢

楼主(2008-09-12):
今天画原理图的时候,有几个元件放不下了,于是想把原理图纸改大些。在templates里把图纸尺寸改大了,但是实际图纸没有任何变化???另外,如果存在张原理图,是否一定要设置成一样的尺寸呢?

网友:
不一定要设置成一样的尺寸,改图纸大小是可以改的啊,没有遇到你说的现象

网友:
选择"Options"-"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然后在"Page Size"中选择图纸大小.

网友A:
楼上正解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DESIGN TEMPLATE里也有PAGE SIZE的设置呢,而且的确和楼主说的一样,改不了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DESIGN TEMPLATE里也有PAGE SIZE的设置呢,而且的确和楼主说的一样,改不了大小?

DESIGN TEMPLATE中是用来设置各种图纸大小(A、B、C等等)的width和height尺寸的。
而Schematic Page Properites...中则是用来选择需要的某种图纸大小(A、B、C等等)。

楼主:
哦哦哦,原来如此,醍醐灌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