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激光器驱动PCB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9-12):
最近需要做一个做一个脉冲激光器驱动PCB,器件不是很多。没有这方面经验,遇到了几个问题期待高手指教。
1、激光器工作在频率10KHZ、脉宽20NS、峰值电流30A左右的脉冲电流,这样的话PCB走线主要考虑什么?走线的承受能力怎么计算?
2、同时这个走线需要考虑电感。有么有现成的计算软件可以推荐?
3、如果用O欧电阻代替这段走线,是0805的电阻电感小还是走线电感小?
4、0欧电阻能够对回路的电流分布祈祷分配作用么?

 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最好贴个框图之类的阐述你的设计

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说到0电阻

0805引脚寄生L<1nH

带状线和微带线的集总电感公式如下:

楼主:
1、整个环路设计要求电感小于10NH,
2、看到其他厂家的 环路中增加0欧电阻,0欧电阻接在了地端,就是说电容的负级接电容接地
    下图环路

网友(2013-02-22):
大侠还在做激光取驱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