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一下在2层板转到hyperlynx中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原pcb板是用allegro15.5画的2层板,在hyperlynx7.5中转成.hyp文件,转入成功后,打开文件,出现下面的提示1:
点OK后,进入到仿真介面中,选择所要进行仿真的网络,给IC的pin脚分配模型,进行仿真,出现:USE the stackup editor to fix the stackup,
于是进入edit/stackup 对板子属性进行修改,无法更改,显示如下2:
请问此处需要怎样设置才是正确的?
此2层板是双面走线,2面均有铺铜

网友:
仿真顶层,底层设置为plane
仿真底层,顶层设置为plane

前提:
1.待仿真net走线位于同层
2.待仿真net正下方无走线

PS:双面板仿真没有多少是实际意义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这样就是说,仿真信号,一定要有一个为参考平面
怪不得四层板导入没有问题

网友(2009-02-24):
谁能提供个hyperlynx下载,我想学习下!

网友:
你到迅雷里下载PADS,然后安装时只选择hyperlynx就行

网友:
谢谢斑竹,我明白了!

网友(2010-06-21):
斑竹说的不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