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转换成PADS PCB后,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转换过来后,我想用pads软件来改PCB,怎么改不了呀,就是连线都连不上,而且焊盘的头颜色也不对,从PADS.PCB转到protel里,报好多的错误出来,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說的太籠統了,有點不明所以...\
不過你說焊盤色之類的,可能是板層不對照引起的...先看下你用的是不是最新的轉換軟件..
不知對否..
請高人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