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要如何设计可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2008-09-12):
请问PCB外形要如何设计可提供SMT的生产效率?

网友(2008-10-19):
PCB的设计要结合SMT机器的方便性去考虑生产效率, 如元件的方向性,SMT工作的连续性等!

网友(2009-02-17):
lz是机器贴装还是含人工焊接?

二楼朋友说得很对,我也抛砖引玉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首先原理设计要尽量减少元件种类,无论插件还是SMD,尽量一个方向,要么横排要么竖排,尽量减少非规则摆放;其次带方向性的器件,例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IC等等,尽量统一方向,也便于检查。然后就是一些测试点,接插件,高低器件摆放等等。

当然PCB设计还有可测试性,可检查性,可安装性,可维修性等方面的考虑。

个人漏见,供参考。也请各位高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2009-08-07):
嗯,我也加一些,在PCB设计时PCB封装的设计要最好根据smt表贴来,不然表贴很难看容易出问题,比如波峰焊和回流焊的焊盘是不一样的,混用就不好表贴了

网友(2009-10-24):
阴阳板的拼合方式能提供生产效率

网友(2009-11-25):
写得很好 顶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0-09-02):
同种规格元器件如R、C类尽量同一方向放置,要么水平,要么垂直。

网友(2011-09-09):
若是单面板,尽量少走跳线。。

网友(2012-07-20):
如4F Shuhen 所言
以 0603 為例 wave soldering , Reflow  作多大?
電容、電阻 用相同的焊盤嗎 ?
附件的 pad size 有些大佔去PCB過多空間

0603 pas size.pdf

网友:
二楼朋友说得很对

网友(2014-10-20):
PCB设计是否影响SMT贴装的效率,主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PCB上元件的分布
通常设计时,将PCB上的元件尽可能的集中在PCB上的某个位置,不要东一个西一个。(这条最重要)
2、PCB上元件的位置或者说是方向
尽可能元件统一方向,横平竖直,尽量减少45度放置。原因是贴片机在贴45度元件时,贴片吸嘴需要45度旋转,由此浪费时间。
3、PCB板的形状
尽可能规范,例如:长方向、正方向;如果做不到,可采用工艺边方式。
4、PCB板尺寸
PCB板的尺寸不能太小,通常小于50*50mm的产品,效率较低。原因是小尺寸PCB,元件也会比较少,从而导致线体不平衡,贴片机的效率浪费在了等待上面。
如果产品尺寸确实小,可采用拼板方式。部分产品还可采用阴阳板拼板方式,这种拼板方式效率最高。(但需要考虑产品的结构是否符合阴阳板拼板方式)
大概就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