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通用差分对的属性时Neck Gap和Neck Width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08-09-12):
在约束管理器中设置NCSets时,在All Contraints中新建general_diff,其中有一项是Neck Gap和 Neck Width,教材有如下的说明:

【Neck Gap】下设置差分对成员最小可允许的边到边的间距,当在比较密集的区域走线时,可能需要切换到Neck模式。

【Neck Width】设置最小的差分对线宽,当在比较密集的区域走线时,可能切换到Neck模式。
有两个问题:
1.什么是Neck模式?是线与线连接时变径的情况吗?比如 <10mil> to <6mil> to <10mil>?
2.其中提到的“边到边”是什么意思?什么“边”啊?

网友:
    这个有时也用,但是没有那么复杂,希望听听!

网友A(2015-10-06):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97

    打不开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了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