鍚珠現象

楼主(2008-09-13):
過完爐後什麼才可避免出現鍚珠?

网友:
1.炉温  炉温按照锡膏厂商提供的炉温曲线来设定
2.原材  锡膏,零件,PCB注意防潮(PCB要是潮湿,过炉后还有可能起泡分层)
3.reflow炉子  定期保养炉子
4.print   印锡膏注意锡膏厚度
5.pad设计  貌似也有点关系

问题很笼统,回答也笼统,

网友:
LS

LS说到的情况都会产生。

网友(2010-05-22):
過完爐後? 超音波洗板吧....
在過爐前錫膏特性跟溫度曲線設定就要小心了

网友(2010-06-24):
关键要排查出鍚珠形成的原因,这样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