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keepout[已解决]

楼主(2008-09-13):
有一个设置是via keepout,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什么地方不可以放过孔呢?焊盘一般不放过孔,还有其它地方吗?

这个选项如何利用好??

网友:
在建封装的时候,BGA、FPGA之类的焊盘需要增加MARK点,这时要加禁止布线和孔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