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non-plated过孔的连通性问题,谢谢,见文章内容

楼主(2008-09-13):
如果一个网络的过孔采用非金属化孔,PCB实物上,将是不联通的。
但在allegro软件里,我试过,allegro不能报告这种错误。

大家有没有办法检查这种不连通呢?

网友A:
做焊盘和过孔的时候不是有选择是UNPLATED还是PLATED吗,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焊盘和过孔的时候不是有选择是UNPLATED还是PLATED吗,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出错吧

什么都要靠人,还要软件干什么?

据我所知,pads是可以查出这种错误的。

看来这是allegro又一低级问题

网友:
protel也可以检查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试过。如果真是这样,得是要小心点。

网友:
不太明白的是,我们不就是通过调入NON-PLATED HOLE去定义这种非金属化孔么。。软件是无法识别一个孔是plated/non-plated。。。只有我们人去通過相关操作去告诉他。。。
另外有一个问题问问高手,不知道你们的non-plated的焊潘是怎么样定义的?
我一般是定义成non-plated孔,然后添加到CM里面,需要使用直接调用需要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