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铜为何不是填充实心的?

楼主(2008-09-13):
如下图所示,我用copper命令画了一长方形静态铜,但不是填充的,板子是6层的,不知为何?

楼主:
呵呵,已解决了

网友:
    LZ说说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概画铜皮类型选择不对。如果选择PATH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这是一个死铜,所以不能填充

网友:
    :Q

    tianhao -2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