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DDR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的8层板的DDR和CPU连有10R的电阻  SDA0到SDA31 有些中间接了10R电阻  DDR不是要等长 误差有400MIL是允许的  但是加电阻怎么解释 而前不是全部都加了  难道是阻抗匹配  高手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我画的板上 用的是100R的排阻 不过也不是太清楚 起什么作用  可能是限流吧?

网友:
是不是高频抑制方面的考虑呢?

网友A:
这要看DDR的类型来说,如DDR2: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那是全部都有串电阻(靠CPU端则是SO_DIMM,靠DIMM的那是台式机用的),那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
如果是intel的那是接在DDR那头,是上拉电阻。数椐线是没有的,Command和Control线才接。
DDR1和SDRAM==电阻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如DDR2有好多电阻都做到内存上了

网友:
源端端接,应该是用来减少反射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说DDR的Rs设计推荐靠近DIMM,这样可以减小Controller附近的空间占用。
    通常情况下Controller的驱动能力较强,负载都是多个,所以这里的Rs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始端匹配,主要用作通过限流或衰减控制驱动端的驱动能力,实际使用中要根据负载个数调整Rs的大小。

网友B:
    为什么INTEL的没有呢?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DDR的类型来说,如DDR2: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那是全部都有串电阻(靠CPU端则是SO_DIMM,靠DIMM的那是台式机用的),那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
如果是intel的那是接在DDR那头,是上拉电阻。数椐线是没有的,Comm ...

我也看到intel的主板上没有串联匹配电阻,为什么?难道intel内部已经做了匹配?

楼主:
    加问一个问题 我的DDR 2个 并联 DDR的地址线是复用的  也就是说12位地址线要等长  而我的DDR中间全部加了电阻 从CPU到电阻  再从电阻到两个并联的DDR  的连线要等长把 允许误差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intel的主板上没有串联匹配电阻,为什么?难道intel内部已经做了匹配?

    有些已经被集成到IC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问一个问题 我的DDR 2个 并联 DDR的地址线是复用的  也就是说12位地址线要等长  而我的DDR中间全部加了电阻 从CPU到电阻  再从电阻到两个并联的DDR  的连线要等长把 允许误差是多少

一般几百兆的速率100mil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已经被集成到IC里面去了。

    可能是集成到北桥内存控制器了.

网友:
    DDR2 集佶墼到 DDR2 DIE 内部   有程序自动调节

楼主:
    关于我的DDR的地址线加10R电阻的解释,我问了设计电路的工程师,不懂,解释如下:
能有效的消除数据线上的尖峰波,大概就是抑制高次谐波把,还有能消耗地址线上震荡引起的来回电流,  大概就和我们的振铃现象一样把,就是地址线上的电流要消耗在这个电阻上  这个解释不和比配电阻一样吗 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也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