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里检查错误?

楼主(2008-09-13):
问题如上。
知道的请回答,谢谢。。。

网友:
我通常都是在连完线后,打开TOOLS-DATABASE DOCTOR中全部勾选做检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如上。
知道的请回答,谢谢。。。

问题太笼统了吧。

楼主:
因为我是用PADS的,现在学习这个,问题很笼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