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碰到一个问题。电路中有些定做的非标准的电阻。做仿真的时候建立的是模数混合的project,用得是orcad自带的库里面的电阻。现在要把这个电路布板的话,电路中的非标准电阻该怎么处理啊。是把Orcad自带库里面的电阻的PCB footprint换成自己做的封装呢?这种办法该如何使得换上的PCB footprint 和自己做的封装对应啊?

              还是说该在orcad中根据非标准电阻的参数自己重新制作一个元件,其PCBfootprin 用自己做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一个问题。电路中有些定做的非标准的电阻。做仿真的时候建立的是模数混合的project,用得是Orcad自带的库里面的电阻。现在要把这个电路布板的话,电路中的非标准电阻该怎么处理啊。是把Orcad自带库里面的电阻的P ...

用后者吧

网友:
呵呵,还没做过仿真